谁讲解一下这个开机原来 谢谢

楼主(2011-08-11):
这个主板短接开机针不能触发 IO是技嘉的8716F-s  将106脚-PWRBTSW直接和地短接能开机 这个Q1不是3极管的 是双向2极管

网友:
和上面的是相同的 删除了回复

和上面的是相同的 删除了回复图形

网友:
q1 防静电的

网友:
谢谢饼哥  我点开机针能拉低针上的电压 但不能拉低106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