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L遭雷劈

楼主(2011-08-11):
客户拿过来说被雷劈了,可以开机进系统测USB.网卡都正常,就键盘跟触摸板鼠标不能用,会不会是南桥被雷劈得不正常了,在线等待回复

网友:
换个触摸板和键盘再试啊。

网友:
有可能呀,雷劈有时候不是网卡坏的,我就遇到一例,雷劈就是点不亮了,后来检查是CPU供电没有,换了个CPU核心供电芯片就好了。。。。像LZ问题就要检查触摸板跟键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如果都没事那就只能试着更换一个南桥了

网友:
我见的笔记本都是P网卡的  这种的没见过 不是吧IOP了吧

网友:
和南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嗯,被劈的好多都是南桥,当然不排除其他的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个466L被雷劈的,过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换了一堆东西上去,通电了,上电到0.331断电,直接CMOS放电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