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8-11):
  我今天接了一个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   驱动板烧坏了 ,我改了一个万能驱动板  却发现进系统有6分之一无显示  我换了几块都一样实在是无招了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屏没问题,刷程序。

网友:
这个是因为程序不对引起的,刷个分辨率一样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是程序的问题,刷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
程序没有刷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