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NT68621 程序

楼主(2011-08-11):
机    型:AOC-176S(TFT1780PS)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怀疑驱动芯片坏
显示器方案:
1、芯片:NT68621MEFG-64
2、驱动板料号:CPT 170EA085
3、屏型号:CLAA170EA 08QI
有的麻烦给个程序 谢谢

网友:
求  那位有麻烦传下

网友:
加个散热片看看,这种IC 是带程序的芯片通过ISP 方式读取和写入。

网友:
中国家电维修联盟论坛有你这个程序,我见了,我下不了?你去看看

网友:
我好像 也看见了的  没有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
有的麻烦 提供下 等ing

网友:
谢谢 LS 我试下

网友:
请问 还有程序吗 你给的程序 不对
我的原板 芯片里面有程序 我读不出来 我用你的程序刷进去刷死了
如果还有程序的话 麻烦给个 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6638-1-1.html 试试这个

网友:
目前程序 刷死了 如果那位有 麻烦提供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的  谢谢

你说的方案不对吧,应该是NT68623, PCB:715G-1783-2-N; AOC 712和716型号是一样的一体屏

AOC 712si (715G-1783-2-N(KS) NT68623.rar

网友:
乐华板我就有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在文军论坛里面花钱 买到了  最后是屏坏了 被雷打了的 上传 程序供大家参考

70669HA019537_CA2 AOC一体板程序.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