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维修

楼主(2011-08-11):
各位高手,最近维修一台多彩DLP-230M电源。待机5V无输出。经查2N60B击穿,一个稳压管也击穿,换上新件后,通电试机,待机电压只有4V,无论怎样捡查,都无法使输岀电压升高到正常的5V,有关的电阻全部拆下测量正常,稳压的TL431,光敏也换了,无效。请高人指点,诺有该电源图纸,请发我邮箱(894819494@qq.com)多谢了!

网友:
查查5V待机的反馈电容,电阻,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那个电容不行了吧,我以前就有一次是这个问题,电压起不来!

网友:
多谢高手指点,电源已经修好了。是一个二极管漏电,再一次多谢了!

网友:
电源还没修过

网友:
比起其他,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那个二极管漏电啊,说清楚点行不,这种情况很难查

网友:
在电路板编号为D15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