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11):
新换硬盘,这段时间只要用CAD,不管什么版本的CAD只要用后就不断的删除CAD后缀名的文件!

网友:
系统中毒了吧。。这跟硬件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中毒了

网友:
你说你只用CAD,是重启了就没有了吗?如果是的话,肯定装了冰点还原之内的软件。只要重启就还原成原来的了。我遇到一小孩乱下都把冰点还原装上去了。哈哈

网友:
杀一下毒看看吧,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CAD  比较麻烦  如果第一次装失败  以后重装 或者使用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

网友:
绝对是系统问题..

网友:
重装个新系统 就解决。

网友:
有可能系统重病毒了   要不把硬盘全部格式化

网友:
cad是网上下的吗?如果是有可能是病毒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 或者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中毒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