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不开机

楼主(2011-08-11):
前几天接一台华硕z99d。amd的cpu   芯片组是nvidia3合一的,第1次拿来是不开机电流到2.0-1.8来回跳,拆机加焊ok。但没用几天有拿来了,这一次的电流是到1.2那里不动,还以为有是和上次一样,拆机加焊没反映,拿桥下来重新直球也不行!用假负载看到北桥的ad线{我用的是带灯的那种}大家都知道的,有好几个灯是不亮的,以为是cpu坐的问题“因为amd的长坏”于是就加焊cpu坐,做完之后那个灯还是有2个不亮,而且还有的灯不是常亮是在那里闪!这就有点不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是桥坏导致假负载的灯闪吗?还是cpu坐空焊导致的?现在可以触发电流0.3-0.5来回跳!我想这可能和假负载的灯闪有点关系。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桥的问题。除非你做桥动到了其他 东西。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3合1的桥容易挂,估计给你弄挂了,CPU座应该不是很爱坏

网友:
还是桥没做好,问题大了

网友:
试更换 NV。。。。。显卡。。

网友:
换个桥试试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A:
应该内部挂了。

网友:
是不是座子你按着灯座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内部挂了。

我也向可能是桥的内部坏了

网友:
这个桥做的时候温度过高很容易坏

网友B:
电流1.2的时候换过CPU试过没有 现在故障扩大了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1.2的时候换过CPU试过没有 现在故障扩大了不好修了

应该不是cpu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不行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C:
这芯片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可不便宜啊

是呀,所以就是不想卖

网友:
关注,希望楼主早日搞定它 !

网友D:
楼主板搞定了没???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那个单桥的问题啊 先做下那个单桥 不行就换个

网友:
可能要换一个桥了

网友:
这个还是桥的问题,这种板返修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