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楼主(2011-08-11):
我有一个三星RV420的本本,一装上显卡驱动就有花屏现像但也不是全花,就是打开程序的时候对话框边上都是小花点,用上三星官网的驱动也不行!

网友:
建议先换个系统 在修显卡?

网友:
显卡型号是否NV ATI?

网友:
上次也是装官网的驱动 打上显卡驱动后待机时候蓝屏 搞到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图片最好了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  最好 换 内存试试

若是 显卡门  直接 重做

网友:
你测显卡了么!!!!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器不就清楚了么!!!!!!

网友:
官方驱动也不行就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看硬件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一般换显卡驱动基本能解决

网友:
先测一下内存,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最好是先换一个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显卡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如果驱动没问题的话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换BIOS来排除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的话 显卡也不一定就没有问题 OK?

网友:
换系统  xp不行就window7   实在不行就是硬件了

网友(2016-04-03):
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A(2016-06-02):
楼主搞定没 我这 也是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没 我这 也是花屏
排除了软件问题 就应该是硬件问题 显卡查一下

网友(2016-07-31):
怎么问题都不清晰,软排除了没有呢,图片也没有,先软后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