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板载USB无法识别,前置正常

楼主(2011-08-11):
今天修方正的机器,主板是精英的。
故障现象:板载的usb插上设备后显示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二秒钟后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usb鼠标灯不亮。插到前置usb,鼠标灯亮正常。板载的四个usb口都是无法识别设备。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帮助解决。

补充内容 (2011-9-28 13:12):
故障以解决,原因是一个八脚的小片,输入正常为5V。输出为3V,不正常。换新正常了。

网友:
USB相关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看一下供电5V正不正常.在打下数据线阻值.

网友:
看一下+5v 有没偏低 。两根数据有没正常。

网友:
跑线查,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先看5V供电,再打数据线对地
一般多为5V供电不足

网友:
先量下供电、看正常不、再量下和USB相连的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