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22H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8-11):
如题 有时两个小时左右掉 有时半天才掉电 散热已经排除 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查,有可能是南桥,也有可能是北桥,CPU  等等。。。。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修过很多是因为PWM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PWM是什么。。。。????

CPU电源管理蕊片

网友B:
这个机器又通病,CPU电源芯片和CPU上下管全部换掉,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又通病,CPU电源芯片和CPU上下管全部换掉,会好的

真的么?现在有一台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