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10S 集显 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1-08-1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笔记本,加电发现待机电流0.07左右,明显偏高,拆机后加电用手摸CPU供电IC发烫,以为是短路了,换掉后故障依旧,测量开机键无开机电压,检测发现开机芯片(SMSC)旁边电容短路,更换开机芯片后正常

网友:
嗯,快速修机,要的就是这效果

网友:
待机电流高时一般都要是检测哪里啊。高手们

网友:
楼主是个快手

网友:
楼主换的是EC吧

网友:
开机芯片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