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1):
型号:联想SL410K

故障:开机不显,电流0.28左右

分析:CPU供电电路

维修:

      1,拆机,CPU供电管理芯片为ISL6266AHRZ,测其20脚VIN 19V正常,测44脚 VR-ON 3.3V 正常,测22脚 VCC 只有4.3V,看图纸,22脚经10欧电阻PR194接5VSUS,但测PR194一端为5V,过个电阻电压变低了,显然问题出来了,判断ISL6266内部损坏,拉低了电压.

      2,订芯片 ,换后,试机,电流上至0.6已显.

      3,装机,开机报错,报0199错,0199:System Security-IBM 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ded。(系统安全性-超出IBM 安全性密码重试计数),想必要刷BIOS,上网查了下,进BIOS后按一下F9,恢复后重启就行了,不需要刷BIOS.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也是坏CPU的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
进BIOS后按一下F9,恢复后重启就行了    真的行 我下次可要试下哦

网友:
对的,维修就是一个学习过程,牛哟

网友:
楼主图片呢?我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嗯,谢谢楼主,下次也试试。。。

网友:
是的,按F9就恢复初始就行了,遇到过

网友:
楼主是个快手啊 牛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如果写的更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   挺好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简单易懂

网友:
学习啦,F9真的有效果么?

网友:
看待这机子就补喜欢秀,

网友:
为什么这些板子都要大黑胶呢

网友:
F9是不是恢复BIOS到初始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