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清华同方超锐V30 板号:CLEVO(蓝天)M540

楼主(2011-08-11):
型号:清华同方超锐V30  板号:CLEVO(蓝天)M540

故障:偏色(偏黄)

分析:屏线,北桥

维修:

       1,该机为同行送修,已换过屏,屏线.

        2,打开图纸,北桥为VIA(威盛)PN800,输出的LVDS信号经U12 VT1631L(双频道LVDS传导器)

接屏线,分析问题就在这个通道.

       3.VT1631L的数据线打阻值,正常360左右,其中85脚对地阻值490,查图知85脚 FPD7直通北桥U11C AT1脚,说明此脚空焊.

       4,加焊北桥,显示色彩正常.

网友:
图纸在哪儿呢,发图纸啊,谢谢

网友:
这个很难说的,有时候不稳定的,要多测测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