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板号:6050A2216301

楼主(2011-08-11):
型号: HP 540  板号:6050A2216301
故障:客户自己说可能打雷打坏
分析:上电,待机电流有点高0.37A,网卡 南桥 EC
维修:
      1,拆机,首先断开网卡,再测待机电流0.01,但不开机.
      2,判断南桥或者EC还有问题,报价后,直杀南桥,试机,显出HP的LOGO.
      3,接着修网卡,此网卡为INTEL 的EP82562GT,在一技嘉主板上找一EP82562G代换,换上开机不显,
      4,再换网桥,故障依旧,网上订新的网卡和网桥,换后能认到网卡,驱动也装好了,就上插上网线没反应.
      5,和客户沟通了一下,换USB网卡,装机.
      6,事后,再分析此问题,依图纸分析,可能是LED_3S_LANLINK#信号出了问题,以前主板常见,一场管短路.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说的 这两个芯片到底能代换否 没有结论

网友:
厉害啊
啊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