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把12V转5V?用7805,不行,太热

楼主(2011-08-11):
这是一个同行帮我改的,一点都不热
我不明白原理
热缩管里面,貌似,还加个整流4.7V稳压管。
他拆个显示器行管,拆个电源

网友(点评):
12V转5V,直接用7805肯定不行的,到不是电流不够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最重要的是7805两端的压差超过3V很容易烧7805,所以要改的话,要用些技巧将两端的压查减小才行

网友:
7805不行的电流不够 不安全  电子市场有卖的12-5-3.3V小板  淘宝上也有。

网友(点评):
5V,3.3V 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百度有很多这些图纸的,我就收藏几种,自己也做了几个用

楼主发几个分享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有现成的也不贵,楼主不用大费周折去改,去淘宝上定几个,以备后用

网友:
买到了就是不知怎样去改

网友:
支持2楼的。我现在有时都是用这种板。7805都可以但电流真的不是很够。可以并多一个上去。还要加个大点的散热片啊!{:4_87:

网友:
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稳压电路,常用的有2SB772,它的电流可以达1A。用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容,几个电阻就OK.

网友(点评):
同意, 就是1个基本的线性稳压电源,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黑白电视电源电路12V ,就 是这种稳压方式

网友:
不是很懂,不过先记下来,

网友:
用两个7805就ok了 散热比以前好的多

网友:
用两个 7805 试过好用

网友:
难道要的原创?

网友:
1a的电流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高手呀,就是不知道负载怎么样

网友:
对啊!7805是1A,搞两个并联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发烫问题,搞多大的散热片都没用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不要去加负载减压好了。。直接去买一个电源稳压器来转好点。。有12V直接转5V的哦/

网友:
12V转5V网上有卖,几块钱一个的东东,
7812顶不住的

网友:
用1084吧,最大电流3a,7805太小,

网友:
我也用过7805,的确不行,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

网友:
朋友,那是并了个电阻,发热的是电阻了7805过流就小了

网友:
在12的输出电阻的 那里 加电阻 降压 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一般要用的话都是直接买5块钱一个的转可以 12v转 5v和3.3v的 实惠 安全。。。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用DC/DC高效板,万无一失。

网友:
淘宝上淘一个,又不贵!

网友:
修机子不是碰到好多坏的通用板吗?里面就有12V转5V的电路,剪下来就可以...不用花钱去买
同意楼主:
5.0
wpj8888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东西常用,淘宝上买几个回来不就行了?去大费周折啊?

网友:
用电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