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就开不了了,救命啊

楼主(2011-08-11):
前天接到这么一个电脑折磨死我了,  刚拿来时开机正常使用 ,  大概用了3、4小时后,我就重启电脑 接着就开不起来了 ,经过测量CUP无1.5V供电,其他部分供电正常,等主板冷却完1小时左右又能开了,就这样一直反复,救命啊,大大们

网友:
把4口小电源拔下看一看,能开机吗,如果能,修cpu供电部份!!

网友:
我除了主板,其他的全部替换都一样,主板拿去保修,修回来还是这样

网友:
你看他的板子BIOS里面有温度保护么?

网友:
悄悄路过   踩不死一只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