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秒钟让XP/2003开机画面变脸

楼主(2011-08-11):
提到更换Windows开机画面,很多朋友都会,不就是找一个eXeScope之类的工具修改、替换可执行文件的资源,或者用BootSkin之类的专用软件来完成吗?
  错了,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其实在Windows XP/2003中,只要利用一个秘密参数,几秒钟就能让系统开机画面变脸,不必修改系统文件,没有任何风险!

  两步替换画面
  第一步:用记事本打开C:\Boot.ini,找到Windows XP启动项所在行,在末尾处加入“/bootlogo /noguiboot”。
  第二步:找到自己做好的开关机画面,存放到Windows目录下(C:\Windows),文件名为boot.bmp。注意:文件名和扩展名都不能改变,图片要求分辨率为640×480,16色。
  重启电脑,看看开机画面是不是已经变了?如果不满意,可以直接用新的图片替换boot.bmp就行了,真是简单极了!
  如果没有合适的开机画面没问题,可以到网上搜索他人设计的开机画面,拿来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想自己设计一张开机画面,可以用Photoshop等工具处理到合适尺寸(640×480),然后保存成4位色,也就是16色就可以了。

  Boot.ini参数的秘密
  观察上面替换开机画面的步骤你就会发现:其实主要的步骤就是在Boot.ini中填加了一个重要的参数。Boot.ini中还包含不少有用的参数,很多杂志报刊都有过介绍,这里我们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1、/BOOTLOG:加上这个参数启动电脑后,系统会把启动信息都记录在一个文件中,便于今后查看。保存位置为%SystemRoot%\Ntbtlog.txt,其中“%SystemRoot%”代表系统文件夹,如C:\Windows。
  2、/nodetect:有一个技巧宣称:把“Boot.ini”文件中每个启动项后面的“fastdetect”修改为“nodetect”,可以加快WindowsXP启动速度。其实,在微软的词汇库中并没有“nodetect”这个词,Boot.ini文件中都没有“nodetect”这个参数。
  因此,把“fastdetect”改为“nodetect”并不会有什么作用。对于“fastdetect”这个参数,微软给出的解释是“关闭Ntdetect.com在开机时对串口鼠标的检测”。
      快来试试看吧!

网友A:
老兄,这个好像在那见过哦!好像是在,,百度,,吧
实不实用好没试呢

网友:
赫赫,不错,只是不应该发到这里,这里是搞硬件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个好像在那见过哦!好像是在,,百度,,吧
实不实用好没试呢

兄弟,帖子是没有专利的,你在这里看到的很多帖子,其实在百度上都有,这帖子是我一笔一画学出来的,这种功能很多人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帖子是没有专利的,你在这里看到的很多帖子,其实在百度上都有,这帖子是我一笔一画学出来的,这种 ...

嗯,,也是。   那这方法你用过没有啊??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