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使用

楼主(2011-08-11):
这几天刚买了一个安泰信的示波器,现在工具是有了。但是不会用。也是一大悲剧呀。后来就到论坛是搜索了一下,主要就是说用AUTO按钮。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要打开示波器我就先按一下恢复出厂设置按钮。然后把探头放到板子上。按一下auto按钮(这个按钮是先按按钮然后把探头放到测试点还是先把探头放到测试点然后按一下auto)
我也这样用。其他真不知道怎么用。望高手请教。小弟谢谢了。
1.比如说现在没有3 5V ,以前前辈都用示波器先测一下电感有没有起电压,看是不是芯片保护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示波器。是不是先按一下auto按钮,然后把探头放到电感上。然后插上电原。
2.为什么我这个示波器按了一下AUTO 按钮后很长时间才听到"嘟"的一声,才会出现波形,
3.为什么示波器的探头放在那里不动,没有多久就会出来扎波。但是按AUTO按钮没有用。只能按一下出厂设置。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按钮。
4.示波器中有个10X 和1X 有什么区别呀。为什么我的探头是10X 但是示波器中设置的我看1X我也没有改。发现也可以测波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5示波器可不可以不要按AUTO ,只要放在上面就能看到波形。应为有时候经常有扎波挑出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波形。还是扎波。
小弟刚开始用示波器。希望前辈们能教教小弟。

网友:
大哥们帮帮忙。小弟自己顶一下。

网友:
安泰信是数显的,要慢几秒才能显出波形来

网友:
CRT模拟的示波器我倒会用,数字的我没有用过哟。你卖的时候有说明书的吧,多阅读下。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嘛。。。那上面说的有哇/?

网友:
我也看了。但是不是很懂。还有在笔记本维修方面主要要设置那些。希望大哥帮帮忙了。谢谢了。呵呵

网友:
对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把所有通信电缆拔掉,恢复出厂设置,再把表笔插上CH1,点到1KHZ的基准波,好像是个3v 1KHZ的波形吧,看看屏上是否符合标准,注意把档位调对,1X档就行了,测量电感的瞬时波形的话AUTO键上面或者是下面的SIN开头的那个键按一下,就可以捕捉到闪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通信电缆拔掉,恢复出厂设置,再把表笔插上CH1,点到1KHZ的基准波,好像是个3v 1KHZ的波形吧,看看屏 ...

谢谢了。小弟在看看,呵呵

网友:
这东西只有慢慢自己琢磨。。多动就OK 了。

网友:
先瞧一下说明书   现在大部分人都用的是模拟的   数显的  需要你先把常用的钮给搞明白

网友:
按说明书来!!!!!!

网友:
呵呵。。。。一点点琢磨吧。。

网友:
那东西是听说修本很好   但是一直都是用的电流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型号 多少米 正打算换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