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快完了,今天有机会练手了

楼主(2011-08-11):
今天去收了一堆板子,决定练手修一下。第一块华硕P4BP-MX/S主板,通电后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就去测各个供电,测南桥处MOS管的S极电压为0,不正常,换掉MOS后测S极电压1.8V,跑码正常。

第二块,是翔升的845D的主板,插上诊断卡,不触发,但我测待机触发的电压大概测了下有啊。突然想起,会不会保护了,就盯着诊断卡12V指示灯看倒,触发开关针,这个指示灯闪了一下,这不就是昨天讲的保护吗(讲的忘了,课件在家里,群里朋友说的),主板保护了,拔掉12V小插头,还是保护。万用表一量,小12V和大12V是通的,原来如此。主板保护就吓慌了,见到有MOS供电啊这些都测,没有短路,12V,5V,都测了也没有短路。后来无意中测CPU核心供电对地短路了(这里我说的短路是真短了,用200电阻挡测阻值为0.4欧,而万用表两表笔短接也是0.4欧,不是用二极管挡测的哦)。这里都以为是VCROE对地短路造成的主板掉电,于是拆上管,下管,电源管理芯片,3个驱动芯片,电容,钽电容,贴片电容全拆了,一量还是对地短路。没招了,再插上电,发现不保护了。这时,群里饼老师发话了,打数据线阻值,于是上478假负载测,发现数据线区域有10个点左右对地短路,其它都有阻值。至少现在不保护了,就将CPU电路拆的元件逐一装回去,看是哪个元件造成的。最后发现是中间的那个上管造成的,但是这个上管拆下来测也是正常的,装上它就保护,换了就不保护了,但复位灯常亮也不正常,装上CPU复位正常了,诊断卡显示C0,心里狂喜,以为是没插内存,插上内存还是显C0,以为是不跑内存,检则内存的电压,时钟都有,无意中手碰到北桥非常烫啊,联系到数据线对地短,VCORE对地短,判断北桥坏了。心里好郁闷哦,出师不利啊。只有当料板了。

只怪维修流程没记熟哦,其实845主板当VCROE对地短路时,就应顺便测一下CPU座数据线阻值,如短路就是北桥坏了,怪不得拆了CPU供电电路的几乎所有元件还短路,可能是北桥坏了导致的VCROE短路。

网友:
478的板,VQ供电短路,P4小插头和VQ互短,较为容易烧坏北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用假负载量下CPU到北桥的AD线,看北桥没有没挂掉!楼主很不错了,听完就能修板了,希望再接再厉,加油

网友:
不错 顶你,希望不要说我灌水啊,哈哈

网友:
什么是大12V小12V呢,不明白你给讲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