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上U后总线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1-08-11):
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机子是DELL N4010,裸板上电无U核心供电,其它供电全部正常,上U后+1.05V_VTT就没有了,核心供电当然也没有。单元电路见下图。
不上U时测量1.05V的VTT供电正常,上U后这个电压就没有了(上U后测量后级没短路),测量15脚EN/DEM开启信号一直正常.此电压供给PCH和CPU,CPU是好的,其它板可以亮,换过芯片,换过连接16脚TON的电阻,换过3脚FB脚连接的两个电阻,换过10脚CS脚的电阻,换过输出部分的电容PC138后还是一样故障,最后干脆空板也不出电压了,此时测试后极负载已经短路,加1V的电压烧,电流1.5A几分钟都没查出哪里发热异常,难道是U座有问题?求解。

补充内容 (2011-8-30 19:36):
因要修其它板,此板拆料,包括EC、EC的BIOS、PCH、显卡。今天有空全部补件,上述元件全部更换故障还原了,总线电压不短,PCH的问题,估计某次拆装供电芯片没焊好烧坏的,现在空板上电又正常了,但还是上U无总线电压

补充内容 (2011-8-31 21:29):
今天加焊U座后空板上电到0.3A,2秒后电流表过流保护,断电测3VALW和5VSUS电感对地二极管值只有30多,过段时间后又回来500多每次开机都是这样,多次试验后总线供电上下MOS管冒烟,控制芯片也烧坏,总线供电电感对地11

补充内容 (2011-8-31 21:33):
原来有100多,PCH又坏?手头无控制芯片,找了个脚位定义差不多的装上空板也不出电压,BST脚只有2.3V芯片不对还是又有保护?U座已取,继续纠结中.......

网友:
可能性不大,还是北桥部分短路的可能性大,或者对管带不动负载

网友:
同上,北桥供电认真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