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39SLI-eSATA2主板,开机后诊断卡不停跳变。

楼主(2011-08-11):
华擎主板,开机后插上诊断卡,显示d5-d4-c6-d1-d3-d2-13-0E。在诊断卡显示跳变过程中,复位灯有闪烁。测量Vcore电压1.1V,内存供电2.5V.怀疑BIOS有问题,重新找一块刷过也一样。不知桥供电正常是几伏?量得是2.1伏。没有思路,请教老师们。

网友:
桥供电由芯片RT9202,场管APM2030等元件组成。换新的电压也一样。

网友:
更换I/O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