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联想lxm-l17ch2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1):
                       联想lxm-l17ch2    此机问题是显示器暗屏,
拆机--------用新灯管试灯管,4根灯管每根只亮一半,然后灭也!此现象可判断为高压供电不做所导致,因为手上没有高压包,现成有几个通用高压板,
改装思路;保留电源板的12v  5v  供电,将高压电路部分剪掉;废话不多讲,大家看图

网友:
此机改装消耗了2个小时,最后还是蛮成功的

网友(点评):
此机通病C5706坏、

网友:
改造相当麻烦,大小空间位置 螺丝孔 高压延长线 这些地方都要注意。

网友:
其实不用剪板,把高压板供电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貌似不能转正哦,板卡级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不好,再怎么没有含量对于刚入行的新新手来说也算是可做经验之远啊,看了就能长些见识啊!

网友:
以前我修过剪板的板,看起来相当难看,改后电压会不怎么稳定的,,用了一段时间估计又会问题。

网友:
这个只要修过液晶的都知道了,看着那么辛苦。

网友:
10分钟的事情干嘛搞2个小时啊,有2个小时换不如找个主板跑线路那

网友(2015-08-13):
照片太模糊了,不过感谢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