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现代K228W的电路图?急用

楼主(2011-08-11):
修一现代K228W显示器,保险,桥,开关管,还有一个0.39的取样电阻全烧,把坏的全换下来可没有0.39的电阻,找了个0.47的代用可还是不工作,考虑电源蕊片坏,LD7575PS,等了一个星期蕊片发回来了还是不亮,查负载也没有短路,光耦也换过,现在为止还不工作,求各位帮忙,或传张
过来。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查一下外围稳压二极管 阻容元件等是否完好 特别是启动电阻和保护稳压管

网友:
这个图只能看个大概,看不清,有没有清楚一点的啊?

网友:
或是你把这个图传上来我看载,好吗?我想好好对比一下

网友:
你先断开高压电路,要是后集有短路的话也会这样的。

网友:
电阻小一点的好,装个0.33或0.22

网友:
你都换的差不多了,肯定是启动条件不够,查外围

网友:
取样电阻太大了,用0.22或0.15的,比较保险些,还有就是芯片的供电正不正常呀,有没有电压跳变的反映,通过这些来帮你判断呀!~启动电压过低也不行,还有就是场管的驱动电路,到芯片的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别的都没问题,高压已段开,蕊片换的新的,取样以前是0.39现换的是0.47的,现在还是不工作,有点晕,搞不清了,我又发了一块一样的板子回来研究,个人怕是开关变压器问题

网友:
各位说的对,就是取样大了,前几天忙没顾上上来,谢谢大家,呵呵,我换了个0.33的工作正常,一点问题没有了,就是有继电器的声音,带负载后就没有了,我试了一天多正常交工了,怕修不好还从淘宝花50两淘回块旧板,高压还坏的呢,呵呵,不过最后总算修好了,学了一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