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楼主(2011-08-11):
IBM R60E左右键,遥杆不能用?
楼主麻烦给说说,怎么回事?还有那为仁兄知道,请告知,小三在这谢了.
右键

网友:
换过键盘没有,换了还不行,你可以试一下,键盘插槽旁有一个小IC是控制指点杆的.你可以跑线路得到这个IC的位置.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请问小IC在什么位置呀,没有

网友:
看下这板的图纸啊,然后再找吧

网友:
BIOS里有设置的

网友:
进水短路了

网友:
触摸板能用不 有个PI5C的小元件容易坏就在触摸板插头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