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0T内置无声音外接有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1):
这个机子原来是进水不能开机,换了一个南桥以后修复,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

今天来说是内置没声音,外置可以有声音。

测试以后确定是这样的故障。

第一次修这种故障,幸好有电路图,对着电路图分析了蛮久。最后更换了一个10K电阻R516,问题解决。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再没有接外接声音时候,外置声音接口CN26的11脚和12脚是相连的,(看第二个图)。R516由VCC5MA提供上拉,经11脚12脚电感,加到三极管Q12使它导通,通过信号的转换,(我觉得应该是+HP_JACK_IN),系统就以为外置声音插头没有插入,因此打开内置的声音。

当外置插头插入CN26以后,11脚和12脚被插头顶开,Q12的B极变成了低电平,信号调转,系统关闭内置声音,打开外置声音。

维修时候测试CN26的11脚没电压,(直接拆开触摸板那块板就能测得到),然后极不情愿的大卸八块,电路板上元件都有标识,很好找,电路一跑就到了R516,发现R516阻值很大,拆下来测变成了无穷大。废板拆了个10K小电阻,装上。故障排除。

网友:
这贴子值得给分 声卡电路故障好多人问

网友:
分板的挺好

网友:
不错,是我的话,多半是要换声卡芯片的

网友(2015-05-14):
维修很仔细,这里L44电感一般起到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