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SL410K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

楼主(2011-08-11):
接一本,故障如题。该机是集显,电源芯片是 ISL6237,20V供电有,5v供电也有,3v,5v没有,查3v,5v开启信号没有。
开启信号好像是EC发的。查EC 20v供电有,但3v和3vpcu为0v。看来应该是 EC没有3v和3vpcu供电,但查图3v和3vpcu是ISL6237控制·场管发出的,而IS6237的3v 5v开启信号由EC发出,而EC无IS6237控制的供电。
此机接可调电源20v,待机电流为0.  现陷入纠结中,望修过此机的师傅给个思路或发个图纸,此机板号是  DAGC2MB8H0(8L) REV H.

网友(点评):
3 5v开启信号不是ec发出的 查isl6237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还是从EC的工作条件查起吧,EC的供电 REF 晶振 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点评):
EC的前面不对地,查前面,后面有问题查后面,我一般都是从EC开始查

网友:
这个思路好像自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哈哈   查ISL6237工作条件

网友:
isl 6237工作条件缺少 3v 5v开启信号,该信号由EC发出,而EC 缺少3v和3VPCU,
关键是3v和3VPCU没有,而3v和3VPCU又由isl 6237控制(个人看图认为,不知对错),因而陷入死循环,还望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感谢“风舞九天“3v5v开启信号不是EC发出的”的忠告,看来关键是ISL 6237没工作,但3v5v开启信号是谁发出的呢,难道是自己发出的吗(看图得知不知对错)。

网友:
给个截图 啊 。  才知道 对不对啊。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换下isl 6237试!

网友:
换一个6237试下!

网友:
查6237的7P待机下要有5v

网友:
搞不懂的情况下可以先直接上了6237试试么

网友:
负载不短路,工作条件查全,这个板图纸没有看,但6237的EN信号一般都是VIN由电阻分压出来的,多在充电电路中。

网友:
经查 ISL6237 5V输出正常,该5v经一38K电阻到3V5V_EN信号脚,测电阻完好,就是没有电压,经查图3v5v_EN还输出到SYS_SHDN#,不知是该信号拉低了3V5V-en还是6237坏导致无3v5v_EN。
感谢各位无私帮助,3V5V_EN信号应是它自己发出,见图

网友:
谁上个图吧,论坛里图要100阅读权限 我没有呀!!

网友:
正维修此机,故障差不多  查询中

网友:
期待中,正有一本情况相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