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10进水机不亮机修复

楼主(2011-08-11):
客户统来的HP NX6310,不亮机,拆开主板看到有进水痕迹,喇叭和南桥背后都锈了,发黑发黄。上电,电流到0.98,再回到0.82。拆下内存,电流只到0.82,没有动。所有供电都正常,由于没有诊断卡(可能也不支持),测时钟上的各组时钟波形。去PCI,CARD,北桥两组,CPU一组,都没有时钟。量44,45脚,北桥过来的信号,没有,电压为0,测44,45对地阻值,44为5欧,45为300欧左右。可以肯定芯片坏。换上一个,去北桥,CPU的时钟出来了,133MHZ。再上电,接屏,仍不显。
查BIOS 1,2,5,6波形,貌似正常。有点怀疑是北桥。放了一天后。今天闲来无事,再拿出来,网上下了一个NX6320的BIOS,刷了后,再接外接屏,没有LOGO,但好象有信号触发外屏,又找来一个HP别的屏,接口一样,有LOGO,但是暗屏,再找一个,碎的屏,可以点亮一半,不过没有看到LOGO。没有别的好屏可以试了。据同事们说是已经好了。
在此感谢小莫兄,在我外接屏的时候,他告诉我好多HP不支持外接屏(裸板)。

网友:
这么好的案例,楼主把电路图奉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