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例:

楼主(2011-08-12):
维修实例:
板号:SA1
芯片组:965GM+HBM
故障表现:待机电流0.012,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是客户拿来的一块单板,目检没有明显的掉件,测各电感也并无明显的偏低。接入适配器19V,待机为0.012。
        量待机的3V_ALW、5V_ALW都能正常产生,按下触发开关电流有跳变,但电流到0.03-0.04时再掉回到0.01,也不能再次触发。触发的瞬间用示波器测每个电感均能产生电压。初步推断,以为是温控保护,将其拆下,但上电后故障依旧,然后将故障定位在BIOS的程序是否损坏,又将其拆下,找到相同料板的BIOS将其换上,通电再次故障依旧,奇迹再次破灭。
  最后将其锁定在B电压短路,找到3V_ALW转+3V的PQ12拆下,上电后还是一样。
    又将5V_ALW转+5V的PQ14拆下后,上电奇迹终于诞生,电流正常产生,找到料板上相同的MOS换上, 通电正常,接外显,显示正常。故障修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