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网

楼主(2011-08-12):
一机子网卡新的,系统做过。IP设置过,本地连接已连上。看状态,只有发送没有接收。。。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
连接时可是报678?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楼主没讲清楚,原因太多了,是局域网吗?楼主提这种问题最起码要把电脑的工作环境给讲下

网友:
网头制作对着呢。是移动网,,,,路由器是水星的,(我知道移动的不能用水星路由器),但是路由器连两家网,一家正常,一家不正常。。。。怎么回事?都是用的自动获取IP地址的

网友:
我问一下。。。。。DNS怎么设置的?

网友:
说没太说明情况.最好仔细说下.我觉得可能是网卡或者网线

网友:
是移动网,不是网通的。。。。

网友:
检查一下网线和水晶头

网友:
网线和网头是好的。只是从路由器出来两跟线,一根正常,一根不正常。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看是网的问题 还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ping dns
ping 1270.0.1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坏了吧,或死机了

网友:
或者打ping 202.96.209.6 -t 看能ping出来吗
在进路由器里看看

网友:
没注意顺序,第一次上图

下面是没ping出来,这张是ping 出来了 ,还有你网线的水晶头看看有没有坏掉

网友(点评):
你说反啦 上面那张是PING不通 下面一张是PING通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但是有一家就能用。都是自动获取 的。也没设置

网友:
一个网线问题,  一个路由问题 另外没什么的 前提你先把电脑接他网线能上不 先排除电脑

网友:
shou首先如果是路由拨号的话,就没必要设置IP。因为设了IP, IE肯定是打不开。
先看能自动获取IP么,能的话,那进入路由看看连接状态是以连接上了,还是正在连接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说没太说明情况
一个网线问题,  一个路由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通过什么接入的,单独宽带用户,在没有用路由器的情况下,是需要创建拨号程序的。
如果是路由器的话,一般是可以自动获取的,你看你是不是设置了,固定的IP如果设置了固定 的,就选择自动获取。自动获取不行就把路由器重新断电在插上,等于是重启路由。你试试

网友:
电脑右下角显示已本地连接已连上。

网友:
用测线器
看1236有信号没,最好正反看兴许是猫有病

网友:
我擦。。。我说是路由器。。。。。。问题解决了。就是换了个路由器

网友:
嗯这个问题好难啊

网友:
肯定网线了,你怎么确定网线是好
的?

网友:
配置里的那个连接速度改成100M全双开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网线损坏可能性大 路由可能性小

网友:
楼主都说了换路由就好了,怎么楼上的还在说网线。不过有可能路由是好的, 你们应该把两条线换下用,你用那个,他用你的试下看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路由reset一下呢,

网友:
网卡 网线 网络接入设备 南桥 大概就这几个部分

网友:
映射下MAC地址

网友:
用个USB网卡试下,再来确定是网卡还是网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移动限制路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