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这个技嘉945GCM-s2c诊断卡显示no-c [通过]

楼主(2011-08-12):
今天听说一朋友的电脑在更换内存时候当机,诊断卡显示no-c
拿回家慢慢研究

clk灯常亮。开始怀疑是时钟问题,摸基本时钟芯片很烫,正好公司有块同样的废板(桥坏了),
就这块。

于是拆东墙补西墙,焊接好后,芯片不烫了,但发现仍然不能启动,现象仍然一样于是开始怀疑是供电问题,

然后折腾了一路,没发现什么异常,北桥,cpu南桥,内存供电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最后细想是不是bios问题,因为本身这个bios比较特殊 8引脚的

。所以查ios各引脚定义,发现输出确实有问题,二话不说更换。后成功跑马,点亮,

装入机箱,上硬盘,进入系统测试,很稳定。
上一下所有用到的工具。

网友:
8脚的BIOS 也叫特殊吗 ?  我看你这修法是瞎蒙的,碰巧蒙对了。

网友:
我只是说相对普遍的bios来说,就算是瞎蒙吧

网友:
技嘉的板子比较容易坏BIOS的。

网友:
6楼说BIOS容易坏?我个人感觉是网卡坏的多,打不大雷都出问题   网卡啊

网友:
  现在基本上全是8脚的BIOS了,而且一弄就好几个,看来还是对他们的东西质量不放心啊,一个板子上搞6个BIOS

网友(点评):
把图片贴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我看到了给你加20分!

网友:
一个板子上搞6个BIOS?什么牛逼主板?反正我没见到过

网友:
楼主换个8脚就好了,连BIOS都不用刷,有这么牛X的吗

网友(点评):
他有个同样的板子,不用刷,换就好了

网友:
不要看见八脚就BIOS 搞不好换MOS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