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在未插网线的情况下网卡灯不停地闪?

楼主(2011-08-12):
一台联想C466A遭雷击后在未插网线的情况下网卡灯不停地闪是什么问题啊,南桥,网卡,网卡缓冲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请哪位高手提供一下思路,谢谢了。
芯片

网友:
进系统 认到网卡?

网友:
一半都是网卡坏 这机器你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网卡检测 或识别芯片什么的

网友:
发表回复,赚积分。

网友:
网卡缓冲芯片是什么呀?网络隔离变压器?。。。。。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台网卡坏的机子,它的现象是一开机网卡灯就一直亮起。换了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有小电阻烧掉了的 仔细查查,一般网口到桥堆应该有几个几十欧姆的电阻也坏的 不过闪灯有没影响就不清楚了,没试到过。。。 要不就是你换的网卡还是个坏的,,为了一个网卡芯片,买了3次才好 我擦他大爷地。。

网友:
雷击的机器我修过很累哦,烧一串,干脆拆了网卡芯片,让客户用usb网卡吧

网友:
问题是我网卡和网桥周边的电子,电容都全部换掉了,它现在不止网卡灯不停地闪,在未插入网线的时候不受限制,真不知道如何下手啊,会不会I0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