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520 維修過程

楼主(2011-08-12):
ACER AS4520 維修過程,裝置管理員內無聲音驅動HIGH DEFINITION AUDIO DRIVE,查U17 ALC268  PIN25 38P PIN1 PIN9等供電都正常,當量PIN47 EAPD時只有0.34V,正常為3.4V高電位,將PIN47 EAPD後方負載U14 U15 AND GATE IC 拆掉,一樣是0.34V此狀況只有兩種可能1.ALC268聲音晶片不良,2.ALC268與MCP67MV-A2 LINK PROTOCAL 有問題,首先更換ALC268,狀況一樣,排除ALC268不良,接下來測ALC268與MCP67MV-A2 LINK PROTOCAL相關訊號阻值發現有偏低,於是加焊MCP67MV-A2後,插上硬碟開機,聲音恢復正常

网友:
原来是桥虚焊造成不认声卡,那请问47脚EAPD是起什么作用的,楼主?

网友:
啊原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弄成繁体字呢看得我眼晕

网友:
是不是南橋必須測量,避免誤判

网友:
声卡由南桥控制了嘛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打繁体字啊,都看晕了,华硕3桥合一的也是加焊桥搞定。。

网友:
MCP67一般的一加焊就好了,搞过一台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