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谁碰到过这情况

楼主(2011-08-12):
845的板子,独立显卡,集成声网,开机一切正常,可就是运行程序就超卡,经常是一顿一顿的,CPU动不动就100%。,,另外这个USB传输速度也超慢!~

已排除其它硬件和系统的问题!~~换块板就一切OK,只是不知道原因??有可能BIOS问题么,可这破板也没牌没标,也不敢乱刷啊!~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点评):
宏顺865系列吗?你找一块好板子上的BIOS对换下,看结果咋样,我觉的这应该是厂家生产的缺陷,杂牌子害死人

网友(点评):
845的哦没看清

网友:
是视频也特别卡把,我们店经常换到这种板子,后来都是换板子解决的,换下来的板子也是新的,这个得问问厂家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最难查了, 实在不行 把南桥给换了 试试看

网友:
换板 换板 杂牌子的不好找毛病啊

网友:
刷个BI0S,从同样板子上弄,弄不到就只能换板了,楼上可以把板图发出来看看,也许大家能帮你弄上

网友:
这种问题就只有靠感觉来了。。先弄BIOS    .

网友:
杂牌主板问题多啊,所以我坚决不用杂牌,上次弄个杂牌内存,让我跑三次才帮顾客搞定,烦啊

网友:
是啊开个PPS就卡了!~

网友:
我这有个名冠的板和楼主的相似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过,只从装系统后就OK

网友:
杂牌板子害死人,我有块945杂牌子的,连内存的信号终结电路都没有,用用就蓝屏,现在已放到废品堆了

网友:
  杂牌板子就是捞出毛病,坏了找件代换都不好找

网友:
拒绝使用杂牌主板,不耐用

网友:
这种板子,把它当料板算了。845也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感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主板就是东西合并的。。。478的U,二代的条。。。。。我想肯定会有问题的吧。。总线怎么对上号也不知道。。。。能设计出这种板的人可以算个人物了。。。

网友:
换个桥试一下,没好法啊。

网友:
杂板子老火啊锕

网友:
你可以换个BIOS试试哦

网友:
你可以放下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