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12):
DELL PP01L开机几秒种后自动断电,风扇不转,也无法关闭电源,非要把电源或电池拔掉才能关掉电源.我没修过笔记本,请问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还是系统供电问题,还是CPU供电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看不懂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都断电了怎么还关不了。

网友:
还有电源指示灯在亮,不能关掉.

网友:
忘记拔电池吧 要不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