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页鼠标滚动经常用不了

楼主(2011-08-12):
莫非是中毒了,经常打开网页的时候屏幕右下角就弹出说拦截了几个广告的窗口,然后鼠标滚轮就用不了啦,指针也动不了啦,重新打开又可以,真是烦,又不想重新安装系统。。请问有么有跟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你用安装版系统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  就把原装驱动找到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一个鼠标又不用几个大钱,能用就行   买个吧

网友:
用360清下看,不行就换个系统

网友:
我看网页还经常卡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