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不能引导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8-12):
HP540 不能引导 但BIOS进了去 也能让到硬盘 ! BIOS刷了 SB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换过硬盘来测试了么?

网友:
你可以装个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是在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不会是HDD的主分区没激活吧

网友:
可能是BIOS刷错了,在下载一个刷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再加焊南桥

网友:
不是进BIOS能认得到硬盘吗,重新分区试下吧

网友:
认不到硬盘,换一个好的硬盘,看能不能认得到,搞南桥或接口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 不过客户说他摔过变成这样子的

网友:
换硬盘,或者换系统试试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硬盘接口的供电有吗? 还有就是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有没?
都检查下,还有就是借口问题了。

网友A:
供电 复位 要有 反正不管引导什么都一样 都不能引导 按F1了 下去就卡在那里 啥不没有

网友:
不装硬盘进BIOS,正常否,进PE怎么样,硬盘接口电路到南桥有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