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大早碰到的怪事。。顶星F-N61M主板 开机挡内存。AMD的板子

楼主(2011-08-12):
今天一大早碰到的怪事。。顶星F-N61M主板 开机挡内存。AMD的板子 一开始量电压都OK  以为是桥空焊。。加了一下。。。。涛声如依   顶星的BIOS也是老出问题的。。。焊下BIOS芯片 刷BIO S 谁知道下载了最新的BIOS刷了以后 主板不跑码了   又从新下载了一个   刷了还是一样。。。以为BIOS芯片坏了  换一个刷了还是一样。。。心想不对呀。。。是不是那里有什么问题???把原来的BIOS刷进去以后。。。还是C1   挡内存。。。。兄弟们???这问题是出在哪里呢。。。。现在主板还是挡内存。。。哎。。。有师傅在线的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试。要不就是板子内存插槽的问题。。北桥。。。看看

网友:
把CPU座刷刷,要不换个U试试

网友:
试过了呀。。CPU换了    内存没啥问题。。。桥焊过了兄弟们

网友:
去官网下载,仔细看官网的说明,顶星有些主板相同的型号BIOS都还分几种,比如顶星F-G31M,

网友:
还是换内存吧,我碰到过,内存兼容性问题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看内存电压值,,北桥,BIOS

网友:
我有一次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过给放下点就好了

网友:
官网bios没看清楚,刷得时候选型号不对,刷完之后没有放电。这都是导致刷bios失败的原因。

网友:
你那故障修好没,今天我也遇到了这个事了,CPU。北桥都加过汗了。电压也正常。内存也换过。就是不过内存,郁闷啊

网友:
内存的VCC VTT SMBCLK SMBDATA  SPD CLK 还有数据阻值全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