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_ID疑问

楼主(2011-08-12):
关于PS_ID .看了电路图。有一点小问题。希望大哥们帮帮忙。帮我分析一下

我想问一下。PQ30的问题。就是电源中间的针直接连在19V 稳压电源提供时。PQ30的B及通过PR104与PR4分压得到。
19*(15/(100+15))=2.4V 左右。这时候PQ30导通接地。从而拉低了PQ31的G及。这时候。PQ31jiu截止。如果这样分析那们。DELL 的中间的针就没有效果了。希望大哥解答

网友:
楼主的图是什么机器的图纸啊?DELL中间针是数据通迅,HP是电压控制,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感谢豆腐哥的热心帮助。这个是DELL 1420的。PQ31 G及一直为低电平所以PQ31一直截止。那么DELL中间的针的信号也不可能道EC,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