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 Q130V不开机

楼主(2011-08-12):
神舟小本待机电流0.03.开机走到0.36-0.40跳变。最后停在0.36.应该是哪里问题。求帮助

网友:
量下各电压都正常吗,电压正常了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你用示波器点哈内存 有没有波,

网友(2012-04-27):
图纸上有上电时序图的

网友A(2014-04-11):
写BIOS不行 焊CPU OK,0.74A亮机我搞定一台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A:
写BIOS不行 焊CPU OK,0.74A亮机我搞定一台

今天一台一样的,你救我一命,确实是0.74A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