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5570艰难维修一例,待机0.06a

楼主(2011-08-12):
ACER 宏基艰难维修一例,待机0.06a,板号,广达ZR1
2修机,拿过来的时候同行说客户的机器用山寨电源烧坏的,他换过MAX8734A(PU7),3v 5v供电IC,因为这个烧黑了,拆机测量8734的各个工作条件,vcc(4.5v左右应该正常吧),ref,shdn,out3,out,v+,基本都正常,因为35V电压没出来BST脚5v也属正常,但是摸8734芯片有点烫,想必换个就ok了,3V5V这样的小故障应该很快能搞定,心里乐着。找了个8734换上去了,以为ok,手摸摸再说,倒塌,8734还是比较烫,烫手的话,要么芯片短路,要么输出级有短路,电压都正常,阻值也正常,再测量了下8734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老师说下管驱动为5v高电位,是芯片自身保护了,条件都正常莫非我换的8734是坏的,赶紧找了个新的8734换上还是一样,郁闷了,想了想应该还是8734电路的问题,找了个8734的主板对换bst,滤波电容,BST二极管结果都一样,这下更加郁闷了,思索了下,可能是电阻,二极管,场管有偏阻,一个一个测下来测到PR166的时候发现有80多,这里应该是个比较小的电阻才对,看了下图纸晕翻这里是个47欧的电阻,找了个10欧的换上,不烫了,量下电压3 5v电压也有了,max8734的vcc也变5v了(之前是4.5v)。。。

暗喜。按下开关,ri,电流上到0.5多隔10来秒掉电了,再开机摸到pu3 MAX8736E相当烫,cpu的供电芯片,果断换之,还有一个场管PQ44也挂了,继续测量场馆电感等元件,也无异常于是开机,电流还是上到0.5多掉。。。。我地个神哦。
不过cpu电压出来了1v多一点。。。路还的继续走,测量各电压发现PL8(VCCP)没有,vccp由pu1 8743的on1开启(mainon),发现mainon为O,这么重要的信号都没,不掉才怪,mainon由EC87541的4脚发出,测的也没电压,原来4脚对地短路了,撬开4脚不短了,换掉EC开机,@##$%^&***(#$,,,,还是上电0.5多就掉,测mainon有3.3v,测PL8 VCCP无电压,8743的on1还是没有,原来mainon到max8743开路了,看了下板子和图纸发现8743 on1的电阻掉了,直接短接上去,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ok。

左右不得其解的是,用山寨的电源,为什么会烧到CPU的供电芯片和那个PQ44呢,写的有点凌乱,还望高手指点一2.

网友(点评):
在家都以为小元件问题简单,实际十分废神。

网友(点评):
小件坏最是难查 显卡南北桥问题最好处理 可是维修时小件坏最难收钱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哪里来的MAX8734A图纸,怎么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接受拍砖,高手指导 。

网友:
二修的机器吧,电阻怎么会掉呢?

网友:
第一个电阻坏了, 那个是上拉电阻的,能引起芯片发烫? 不过后来LZ查MAINON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系统电压开启信号的,要了不正常了,CPU会有电压吗?

如果这事是真实的 倒也对得起这个精华
那个电阻是给8734a供电的,变阻了造成电压偏低,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或者不工作。发烫到是很少遇到。
没错,就是有,还有想不明白的是山寨电源为什么会烧到cpu电压芯片,和开关管去。

网友A:
pu1 的电阻可能是被我同事弄掉的吧,因为他也修了一个上午。

网友:
ZR1手上有个不触发的 搞N久了

网友(点评):
开机条件认真查

网友:
应该是上家给你搞的吧

陶都小生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得出楼主对时序蛮了解的,电源电流偏大烧的cpu电压芯片,和开关管。

网友:
不好修啊  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

王志佳 -10

网友:
楼主也挺厉害的吗?

网友:
不错,,学习学些了。

王志佳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 的电阻可能是被我同事弄掉的吧,因为他也修了一个上午。

可能取东西的时候吹掉了?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奇怪哦   怎么会掉电阻呢  是不是二修机哦

网友:
楼主对时序蛮了解

网友:
通常MAX所输出的VL5线性短路会导致发烫

网友:
不错啊,我有台TPS51020也发热,上上南桥就不行,我晕啊,

网友:
听说过VL短路IC烫不好好干活的
这个供电滴电阻阻值偏大一点点会有这情况比较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哦   怎么会掉电阻呢  是不是二修机哦

2修机器,同行修了没修好,然后同事修了几个小时,结果到我手上来修了。

网友:
可能应该是那个芯片供电不足无法带动负载。照成自身发烫就是所谓的缺电才会发烫,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