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电压为11.82v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12):
电源12v电压为11.82v求解决方法,电源为06年的金河田机箱自代的250w电源,换过一次12v和5v滤波电容。
现在使用过程中,发现12v电压偏低,在换电容前新买回来时,电压就是11.90v左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加大滤波电容容量可以解决吗?如果加大电容容量,对电源有损害吗?12v滤波电容量是耐压16v容量1500uf的。

网友:
补充内容 (2011-8-15 11:36):
本电脑的配置为: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2 250 双核
主板        七彩虹 C.N520C D3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4 GB ( 金邦 DDR3 1333MHz )
硬盘         西数 WDC WD10EADX-00TDHB0 (绿盘)1 TB
        希捷 ST380011A ( 8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220 ( 1 GB )
显示器        冠捷 AOC2350 2350 ( 23.1 英寸 )
光驱        台电 DHB16X2 DVD光驱
声卡        Nvidia nForce 430(MCP61) 高保真音频
网卡        Nvidia nForce 430(MCP61) Ethernet

用的是occt软件开机时测量的。轻载,只是开了个网页,挂了几个QQ。
电压值   软件测值
+3.3v    3.44
+5v      5.16
+12v     11.82

用过mf47型指针万用表在开机时,测量过。指针将近差一点到12v。我没有数字万用表,无法测精确数值。

我想问一下,我想用双滤波电容量是耐压16v容量1500uf*2.这样可以不可以?耐压不变,容量加倍?不知道对电源有没有,冲击电流什么的?

网友:
电源电压正常误差范围内。

网友:
这个电压完全正常咯 如果你把11.82调到12整数 估计其它电压又有偏差了

网友A:
我见过的90%以上的电源 12V 的电压都是不到12V的,这个数值绝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90%以上的电源 12V 的电压都是不到12V的,这个数值绝对正常。

这个太武断了、我手里很多名牌电源、大部分都是12V以上的

网友:
11.8V太正常了、正负3%之内都正常、5%之内也是可以工作的、少数老硬盘、电压偏低、会异常
我一个主机长时间不用、电源11.45照样用

网友:
12V接上负载再测量这样才准确的。试一试。

网友:
首先11.82V在允许范围内。
其次不要用主板CMOS或其它监控软件间接测电压,不准,用万用表(也要确保精度)才是正道。
第三,这个值与负载大小有一定关系,基本上是负载功率越大,偏差也越大。
第四,不知道你原来电容的大小,12V组一般可以采用16V耐压电容,没有原值的情况下,一般代换原则是耐压高些、容量大些为好,但也别太大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如果你要想他到整12V 看看有没负载电阻  把负载电阻阻值加大点就可以。还有就是换只内阻小的12V整流管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是电源设计的问题,虽然说 11.8 在误差范围内,但是您有试过百多元的模组化电源跟买机壳送电源的相比较吗?我看光是重量(散热片、用料、晶管耐用度)就差一大截了~所以咱在修电源的都有一句话:“拿拿看电源多重,就知道里面装多少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记得以前老师讲过  误差在百分之5以内就能正常使用     另外问下哈为什么电源越重的越好阿 ?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越重越好,因为重了说明用料足。但也有些大电感线圈是假的,整个一铁块,这样的电源也重,质量却差。所以还得从包装、外壳、做工各方面看。

网友:
你测一下别外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单就12V电压来说,这个值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属于正常范围,一般+-5%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有误差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像啊,电源不会那准的,要不弄个好点的电源啊!

网友:
这个数值绝对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越重越好,因为重了说明用料足。但也有些大电感线圈是假的,整个一铁块,这样的电源也重,质量 ...

有道理!这样的电源见多了!

网友:
哈哈,好货不便宜。

网友C:
重量也可以作假的,昨天拆一山寨电源,PFC假得离谱,就2根线短接,第一级和第二级EMI滤波全部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量也可以作假的,昨天拆一山寨电源,PFC假得离谱,就2根线短接,第一级和第二级EMI滤波全部欠缺。

应该是说一般的电源啦。用料扎实(散热片、风扇、晶体等)的会比较重,但是要同规格比较准,当然连 EMI 都省略,我想下次就不要买那场牌的了。

网友:
得接负载测吧

网友D:
电压和负载有很大关系,我的ATX电源给锂电芯(很大块的)充电,拖低到4。1V,又有什么关系呢,12V最低可以拖到11。4左右,电源看的是工作电流,电压只是工作电流的一种体现而已,就象干电池的1.5V,没充电电池的1.2V管用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和负载有很大关系,我的ATX电源给锂电芯(很大块的)充电,拖低到4。1V,又有什么关系呢,12V最低可以拖 ...

LS,你电源都低到4.1V了,不保护吗?

网友:
所测的电源很多12V都是不到的,但5V又高一点,都正常使用就OK了。

网友:
感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手头还有两颗,耐压16v1500uf的电容,我想问一下,我用两颗电容并联起来,耐压不变,容量变成1500uf,的这样可以吗?
此电源原配为,1500uf  16v  的电容。
电源有六年了,现使用正常。

补充内容 (2012-6-22 18:21):
本人现在,在电源给软驱供电的小4p接口,+5v和+12v接口上面,各插了一个16v1500uf的电容,现在,测了一下+12v电压有所提高,现使用,将近八个月,一切正常,谢谢各位耐心细致的解答。

网友D:
宇光大侠,他还真不保护(我把5V电压接到电炉丝上测试过,到3.5V都还不保护,电源是长城350的,我的电芯最大有3.7V30AH的,电动车用的哈),ATX电源5V保护和电压没多大关系,和电流有关系,但是12V的就不同了,一般到11.5V就保护了,应该是电压和电流都可以控制保护的,充电冲着电压就到4.55左右了,就上不上去了,保护板子的保护电压是4.45,其实我们都知道,ATX这个5V电压最终被降到1V多使用的,我的意思是想说明:开路电压,基本上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带了多大负载电阻,相当于多大内阻,多大的工作电流,这些才是关键的

网友:
电压正常,我碰到过有高的,也有低的,最主要是能正常运行的都是好电源。

补充内容 (2012-3-28 09:54):
竟然说我这是灌水,电压本来就有个波动范围啊,向上波动允许5%,向下波动允许10%,又加上每个人的万用表测出来的有误差,有高有底本来就是正常的啊,我哪里灌水了输出基准电压正常允许范围
+5V 4.75V~5.25V
+12V 11.4V~12.6V
+3.3V 3.14V~3.47V
+5VSB 4.75V~5.25V
-12V -10.8V~-13.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宇光大侠,他还真不保护(我把5V电压接到电炉丝上测试过,到3.5V都还不保护,电源是长城350的,我的电芯最大 ...

恕我不能理解,5V这一组负载极端情况是整流二极管短路或负载短路,正常应该引发过流保护。
另外一般电源具有输出欠压保护功能,某一组输出电压偏低时都会引发欠压保护启动。

网友:
你用几个万用表测,会得到几个不同的数值,一般所称的叫标称值,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精确地相等,不信你可以用电桥去测下手边的电阻电容,有几个和标称值完全相符的,你给出的电压值完全是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我的理解为:5V的保护电流很高,一个长城电源,单独用5V(强拉绿线电压到0),5V被拖到3点几V都不保护,我甚至用5V直接短路碰出很大的火花来吓我小孩(他喜欢瞎搞我的工具和配件),也不家保护的,相对来说,12V的保护就小了,电压拉一点点下来就关机了
平常ATX电源在电脑上使用,电源负载能力不够或12V拖低保护的情况很多,因为5V被拖低保护的情况很少

网友:
11.82V是正常的,3.3V电压为3.4,5V电压为5.16说明电源调整反馈电路正常,如果一定要达到12V,那就查12V滤波电容容量或换内阻小的整流管

网友(2011-09-15):
有一个反馈电容在控制芯片附近,一般是50V几十微法。更换一下一般会好。

网友:
.。。。。。。。。。。。完全正常的输出

网友:
进口的电源就见过有足12V的,多数是没有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