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板子 G31T-M5 V:1.0 遭雷劈 修的无思路了

楼主(2011-08-12):
ECS   G31T-M5  INTER 芯片组    代工的品牌机。     遭雷打了的  此板 网卡已经被同行拆除了,A14 对地阻值现在无短路,USB  数据对地阻值 有600多欧正常。上电跑  00  D2   D5  D6  循环跑马。  IO  IT8718F-S   GXS   已经更换   无果。南桥 NH82801GB   更换后 鼓掌依旧。各项供电 均正常。 前提是此板 是被雷劈的。CPU  INTER  E2200  换过  还是一样。望高手指点  。

网友:
我有一块精英VT800,也是遭遇雷击,换南桥网卡无效,查串口芯片损坏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你换内存看看咯,这个和内存的线路很大关系

网友:
内存 早就换过了哈

网友:
上次也是有一块G31的板子  是不跑码,  到处都查完了  BIOS  也刷过,  座子也焊过,   换了很多元件,还是没有修出来。难道 INTER 芯片组的 板子 真的 那么难修吗?这次是遭雷击i的。

网友:
各供电正常,那你查查内存附近排阻了,不一定就是雷P造成的,也只能说是间接造成,就按不过内存来修啊

网友:
折串口芯片试下吧

正解。拆了不行换下南桥上方的822排阻。

网友:
这样的好像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 哥儿  主板是雷击的啊

网友(点评):
兄弟啊,雷击也会坏BIOS,亲自修过哦

网友:
不会北桥也挂了吧

网友(点评):
打到北桥的有是有很少除非你特别倒霉。。一般都是网卡。南桥。I/O

网友:
明显是BIOS问题

网友(点评):
虽然我不能像12楼的那么说 明显,, 但我会去刷bios。。。有时候就是在你不经意时,就把这事做好了,别老是以为,他们没什么关系。。。。

网友:
刷bios 测IO两个时钟 拆串口芯片

网友:
刷BIOS,什么都有可能。循环跑码很大可能是BIOS。

网友:
学习了,积攒经验

网友:
楼主和我的板子一样,可我换的是串口

网友:
串口芯片早就拆了没有用哈。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呵呵   这个扳子例外哈,是遭雷P的,我连最不可能的 BIOS  已经 刷写了,刷后鼓掌依旧。搞的头大了。

网友:
我用它原装CPU E2200  跑   00  D1 D5  D6   循环跑马, 用自己的CPU   CELERON  D  跑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