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独显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1-08-12):
机器初始故障为没有待机,拆机量无3V 5V,再量公共端无电压,发现是隔离保护电路问题,量到D8802无穷大,C8800有一百多欧阻值,换掉后上电无显,可调电源上到1.4A 然后1.2A,拿掉内存可调电源一直为1.2A,估计是不过内存,手上没有BIOS文件,论坛里也没有找到,内存的工作条件也都量过了,AD线阻值都全部打过是正常的,现在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终于好了,原来是拖焊IO的时修连脚了,唉,没有仔细看啊

网友:
哈哈,还好没烧别的东西,不然就亏了

网友:
哈哈哈  观察的挺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