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pda6i重启会出现反复重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2):
手上有一块EP-4PDA6I的478针865PE主板,第一次开机可能正常进系统,开多久都没问题,但如果中途按重启的话,就会点不亮机,一直重复开机跟关机的动作,之前几次把插头拔掉隔一会再插上去的话,还可以正常启动,但后来就不行了,我试着把内存条换下位置,之前是插第一个口的,会出现重复开关机,我把内存条插到第二个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也是点不亮机,主板报警,两个口重复试了几次也是这种情况,换了好几条内存了,把板拿出来看了下,显卡傍边有个6.3V1000uF的电容底部突出来了,顺便把显卡跟内存里的所有6.3V1000uF的电容都给换掉了,现在的情况也是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但重启的话,自动重复两三次开关机后可以正常开机,已经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的,问一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检查你的ATX电源有没问题,

网友:
电源都是没问题的,这块板的原主机我换了块945G的板上去,电源跟硬盘都没换,用了几天了,一切正常,我现在试机的电源也是没问题的,试其他的板都没出过这问题。

网友:
试试把内存供电  桥供电的管子也换掉

网友:
这样只好拿主板去修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