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怪毛病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能点亮刷了A05~A07的BIOS都解决不了

楼主(2011-08-12):
如题:一台dell 1440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开机掉电,后来拆下主板把BIOS刷了,开始发神经了,刚把BIOS芯片焊上去后立马自动开机(BIOS电池未上),电流慢慢往上跳动到0.8A的时候屏亮了,屏幕显示提示无硬盘等等,心中一喜,看来问题给解决了。高高兴兴的把主板上到本本上,进系统玩了会游戏感觉没什么异常了后关机,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噫怎么又不亮了哦!晕死上稳压电源待机0.010A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跳动几次后停在0.7安这再也上不去了,屏幕无任何显示,只好把主板下出来,把BIOS芯片补焊了下,再开机电流跳到0.8A左右屏幕又亮了。从接收这机器到现在鼓捣了几天,发现故障有点规律:把芯片下下来重新刷一下然后上电就自动开机能亮,关机后再开就又不能亮了电流停在0.7A这,然后有时放几个小时就又能亮,整个过程中拔下内存都有报警声,真是怪毛病有时能进系统玩有时不能点亮刷了A05~A07的BIOS都解决不了。上论坛查过好像有人说dell的本子BIOS自检如果有设备没过就会卡机,目前看不亮的时候就是电流停在0.7A这,如果跳过了到0.8A基本上就能正常开机了。不知道这机器卡0.7A是正在检查那个设备?内存肯定是过了的。如果哪位修过这类机子,还希望进来指点一下哦!我都快搞晕了

补充内容 (2011-8-13 09:00):
已解决,加焊BIOS芯片旁边的32.768晶振1、4脚后问题解决了,开机很多次都能正常启动。发帖后仔细想想刚开始问题可能就没找对,只是误打误撞加焊BIOS芯片的时候,顺便把晶振加热了下,所以就能自动开机运行一段时间。

网友:
  以前有台1521的机器跟你一样现象,不过我是焊开机芯片,焊完一切正常,第二天就不开机,反复3-4天都准备换芯片了,抬头看见一个绝缘胶片让我给粘上面工作台上了,南桥附近的,装上就好了,哈哈

网友:
LZ可以看看是不是bios附近的原件有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就是档内存了,楼主换换内存试下。

网友:
哈哈 问题解决了  恭喜了

网友:
额  我的怎么就不行,也许这个本有这方面的通病

网友:
对于新人来说 每次都是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