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Q15N怪现象 求高手 求真相

楼主(2011-08-12):
  今天返修一台液晶:现代Q15N,之前修的高压。
  故障:不接信号线,点亮LOGO正常,接了信号线几分钟后暗屏。。。。
  求解中。测试电压都正常,测了VGA接口的三极管正常。没了思路以前一直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在线等 自己帮自己顶下

网友:
20几个人就看看?没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好吧我现在测了很久 初步怀疑是MCU问题 有的传个刷刷看

网友:
暗屏关驱动板多少事?

网友:
嗯 这个我测试过 电压都正常。开机不接VGA线,一直点LOGO 正常,接VGA线 第一次2分钟左右暗,然后就一点就暗 但只要不接VGA就正常。高压开启信号进了MCU 这难道不能怀疑驱动板?

网友:
这个客户不急 我在研究 结果到时候发

网友:
你就不能分开试机缩小范围吗 比方跨接高电平或是低电平 让灯管常亮试一试

网友:
搞个驱动板,换了试试。搞那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