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屏供电时有时无

楼主(2011-08-12):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这个DELL D620 机器 有时开机不显示,可以听到提示按F1的声音 这时屏供电3v 没有 关机开几次就亮了,能正常使用,这是那里引起的呢?
不显示

网友:
有元件虚焊吧。

网友:
直接拉个3V过去得了

网友:
屏线,注意屏线。

网友:
查下主板原件正常不, 要不就把那个供电的换下再检查下其他。 或者也可能屏线压到了吧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的供电,是不是暗屏(如果是暗屏可能是灯管或是高压板的问题)!外接显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不属于屏暗的那种 ,拉个屏供电也不行,现在好了,触摸板坏了引起的,看这 什么问题都有 哈哈 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戴尔的主板时显时不显,换一个COMS电池,谁也想不到吧,但我遇到过几台

网友:
还是检查显卡发出来的信号是不是 时有时无?

网友:
触摸板引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没遇到过。电子产品怪病真多!学习了!

网友:
第一:注意屏线。 或者是供电的来源,一般是小MOS管来的。 不正常时查查看

网友:
触摸板引起的,诡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