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自带的“宽带连接”为何老点不出来!

楼主(2011-08-12):
XP自带的“宽带连接”在系统完成启动后,点击它,要等两分多钟才出来!不知是什么问题?重装了系统,换了别的GHOSTXP包也一样,呵呵!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给我出点主意。

网友:
把IP地址设置成固定的就好了。

网友:
换个网卡..

网友:
你再建一个宽带连接 试了吗

网友:
按2楼的方法是可以的
我重做系统可以

网友:
2楼完全正确,设置固定IP包你进入桌面点连接马上出来。

网友:
那是广电的网,没有固定的IP,重做了几次系统,都一样的。

网友:
装个路由器就不要宽带连接了哈哈路由器直接拨号

网友:
这个是系统问题啊,!我也碰到过!

网友:
网卡搜索DHCP过程太慢,要么固定IP,要么换网络

网友:
要设置固定IP

网友:
192.168.1.55    255.255.255.0     ip地址这样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设置固定IP可以
不设置IP   也可以删除<本地连接>属性里面的>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

Microsoft 网络客户端 访问网内共享资源用的,如果不需要访问共享资源,删除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
点本地连接属性,在IP地址输  192.168.1.10  子掩码默认就OK 了

网友:
你可以设定一个IP地址,就得了。如: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网上邻居左键属性->本地连接->属性->TCP/IP->属性)填上上面的数字。以后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设置了固定的IP地址。开机一会就可以联网了。哈

网友:
重装肯定可以的

网友:
自带的“宽带连接”在系统完成启动后:在系统完成后,你看见的是完成了,可以后台运行的什么360、杀毒、防火墙之类的都还在启动之中,只是XP是启动完成了,所以点击他(不只是“宽带连接”,别的程序也一样),要等两分多钟才出来!
要想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找几个好用的杀毒软件、防火墙:首先要占用系统资源少、别弄什么在系统之前启动的,当然也需要你在网上闲逛时能一眼就看出那个网站能去、那个网站不能去;下载的东西要自己确认没问题。
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软件、硬件熟悉的基础之上

网友:
这个还是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系统的启动项优化一下试试
不行还是重新分区装,直接ghost有些病毒存在的可能性大

网友:
嗯,嗯.....是这样滴!!

网友:
我感觉二楼的意见比较好,设固定IP快一点,就是设IP不方便!因是宽接入,它不是我们常用的192.168.X.X那样好设置,上网后能后能找到网卡IP,设置也方便。但一般拨号上网的,一般都不手动分配固定IP的。

网友:
二楼的方法是对的  几乎所有的我装的系统都要设置成固定IP

网友:
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怪事情

网友:
重新建一个试下。。如果不行。。那就用全新安装版安装。。不要用克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要这么看  看2分钟后如果网卡的连接图标出来了 而且是个黄色的叹号 这时可以连接 那你就该本地网卡的网络地址就可以了 以前是自动获取的 现在你随便输入一个就行 我一般1.21.1.1什么的胡乱输 子网掩码自己出来 然后确定 怕慢就停用网卡再启用  如果你有地址的话 看看启动项是不是太多了  就这2步了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
哎呀,还在宽带问题。IP啊。。。

网友:
中了木马,要杀毒,或者全盘格式化

网友:
很简单 把本地连接的ip设为192.168.1.2   子掩码点一下自动出来   192.168.1.1就好了 我朋友的就是这样搞好的他也是广电的

网友:
正遇到同样情况,正在试验,重装系统。

网友:
他正在获取IP等他获取完了才能连  设置个固定IP就行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这个情况和系统没有关系的,如果把本地连接里的internet(tcp/ip协议)里的IP由自动获取改为手动输入的话,开机到连接一般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要就设定个固定IP
要就加个路由器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里看看是不是启动项目太多了。禁用一些,再设置下IP。

网友:
用猫是这样的,你要等开机过几分钟再点就可以了,等右下角的宽带联接出来了再点就可以马上联接了

网友:
我机器也是这个现象,呵呵,原来要固定I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