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显示器,换通用高压板后关机白屏背光不灭。

楼主(2011-08-12):
小弟刚学修东西,没什么基础。以前修过两台长城、HPC的显示器,故障都是开机亮一下就灭,后来换高压板好了。
前几天碰到个三星940NW,故障也是亮一会就灭,于是搬回来换高压板,但换了以后,关机和没信号的时候背光还亮,跟白屏一样。。
查了下说是ON/OFF线没接好,于是测了下三星的驱动板,1、2是12V,3、4都是4.3-4.8V,5、6是地线。仿佛找不找ON/OFF线,其中第3条线接高压板ON/OFF上,测量3.3V但关机白屏,第4条线接过去就没电压了,不显示.
不知道这个机器的ON/OFF线应该接哪?或者是不是除了高压板别处也有问题??高压板换了好几个。。
还有我看有的师傅说从屏线拉过去一根3.3V的,测了下4根屏线只有一根是3V关机0V的,但拔掉拉过去后显示器不通电了。

好几天客户催着要,求各位师傅救我则个!!!

网友:
有人知道吗
???

网友(2012-06-05):
我也纳闷中 找了好久找不到3.3V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开启信号不一定非得3.3有的是5V的,三星的电源板上都有标注开启和亮度调节一般常见的三星开启信号标注的是0/F

网友:
应该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开启关闭的问题。

网友:
有些问题得好好研究呀

网友:
还是接线的问题 三星的打多数都是8或9是开关

网友(2013-01-24):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很难解决的

网友:
检查一下,有的是高电平开,有的是低电平开,要改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按控制信号啊,当你关闭电源时,控制信号没有给高压板上的IC,所以,灯管还一直亮着的,就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