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19液晶显示器看黑色图像就闪黑屏

楼主(2011-08-12):
清华紫光19液晶显示器看黑色图像就闪黑屏,如果把屏幕底色设为黑色也会黑屏,看视频一遇到黑色也闪黑屏
闪黑屏指的是屏幕一黑然后再亮起来的重复,电源灯也随着一亮一灭的!

补充内容 (2011-8-14 12:02):
问题已经解决,12V供电的电容开路,换了一个后正常!

网友:
供电问题,驱动板上12V 5V 滤波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5v供电严重不足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这个问题已经解决:12V供电的那个小电容(100UF16V)外表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拆下后发现开路。在料板上下了个比它高的同容量电容(图中画线红色的地方),试机后正常!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改帖子变成“已解决”,只好自己回自己一下!

网友:
那么简单!